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8-07-18):
使用pads出的Gerber,PCB图

出了Gerber之后,使用CAM350查看的结果,

发现那个椭圆形焊盘的过孔只是两个孔的叠加,从图像中看简直跟两个普通过孔一样!
想起之前给板厂做板子,有时候做回来的板子就只有两个钻孔,而不是椭圆形的焊盘过孔,给调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或者导出来的设置不对(使用的是默认的设置)?
如果要做成椭圆形的过孔,是不是CAM工程师还要处理?
请高手赐教!

楼主:
问题是不是太弱智啊,没人回答

网友:
我不懂知道怎么转换,问了同事,他们说是转不出的.。有一点可以告诉你,根据你的孔表,CAM在处理时,如没做成椭圆孔,你可以投诉他 们。但为了不再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在钻孔表中进一步说明,或是提供关于异型孔的信息。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jia at 2008-7-24 11:44
我不懂知道怎么转换,问了同事,他们说是转不出的.。有一点可以告诉你,根据你的孔表,CAM在处理时,如没做成椭圆孔,你可以投诉他 们。但为了不再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在钻孔表中进一步说明,或是提供关于异型孔的信息 ...

多谢楼上,我明白什么意思了!
本以为做板子只是看DrillDrawing的钻孔,忘记后面的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