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一个关于内源分割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7-18):
最近打开一个图看到!内电源层分割怎么才用双线分割如图:

请问这为什么要这样!我个人想法为隔离!里面那条线和外面那条分别是不能的网络``但是这样`两条线中间的部分在负片之中不就是死网络了`没有和任何层有联系!

在次在问下``2D线,和3D线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网友:
是不是分隔线设置为线条拉???显示就变成不是实心的线条???

网友(2008-09-19):
应该是电源隔离吧

2D是不带网络属性的走线,3D是带网络属性的走线。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