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 Editor调用网表时找不到.tel文件

楼主(2008-07-18):
我用Captrue CIS画完原理图后,生成网表,但用PCB Editor调用网表时找不到怎么回事,具体的说没有.tel文件

楼主:
不好意思,我时刚用这个软件,对他还不熟悉,能否说详细一点

网友:
強烈建議回去好好學﹐﹐有點建設性的問題再來問﹗﹗﹗

楼主:
我路径正确,所有文件形式都打开了,扔找不到那个文件

楼主:
原理图部分和布线部分可以单独搞,但是他们之间衔接我就搞不懂了,以前是用的Orcad

楼主:
是的,我都放在一个叫做we

楼主:
是的,我都放在一个叫做wenimage的文件夹丽了

楼主:
会不会要求.brd文件和生成的网表文件名字要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Captrue CIS画完原理图后,生成网表,但用PCB Editor调用网表时找不到怎么回事,具体的说没有.tel文件

楼主可以在生成网表的时候改一下后辍名
产生的时候是*.NET
你可以改成*.TEL
在pcb中导网表就可以看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