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修改了器件封装,导入allgero的时候,为何封装不更新?

楼主(2008-07-18):
每次倒进去后,pcb editor打开窗口,发现那个封装还是原来的封装,没有更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倒进去后,pcb editor打开窗口,发现那个封装还是原来的封装,没有更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你要是方便把板子上传上来吧
帮你看下

网友:
首先﹐你的網絡表有沒有成功導出﹐(如果成功導出﹐請查一下﹕在pstchip中查元件﹐看它的footprint有沒有變成你新換的封裝)
第二﹕你的網絡表有沒有成功導入PCB中﹐查查eco

网友:
Place----Update Symbols,下将要更新的器件,Update

网友A:
也可以把原来的那个元件给删了。然后重新导入Netlist。

网友:
看看文件的路径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把原来的那个元件给删了。然后重新导入Netlist。

可以把原来的那个元件给删了。不用重新导入Netlist。
直接在Place到板子上面封装就更新了,如果更新不了就是你的焊盘有改动,需要把库焊盘也同时更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