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layout问题

楼主(2008-07-18):
从dxdesigner原理图导入到layout后有几个件是孤立的,没有线与之相连的情况 请问怎么解决,原理图上是连着的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沒有网絡吧﹐原理圖DRC一次嘛﹐再看看提示﹐應該是線沒連上﹐也可以對照原理圖﹐在PCB中直接用有ECO工具下面的ADD CONNECTION進行直接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