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线宽度的问题!!

楼主(2008-07-18):
在电路板上如果不存在考虑阻抗匹配,线的宽度以什么标准来走,是电流,电压还是其他的因数,烦请大家帮忙解决下。

网友:
电源线当然按电流了,只能宽不能窄

除了考虑电性能以外。一般的走线个人认为可以考虑为:
1、主芯片出线方便。比如有的BGA焊盘间最大只能出6MIL。
2、工艺考虑。有的做工粗糙或铜箔薄的要用宽一点的。比如单面面板经常10-15mil
3、走线密度。比如手机经常做5mil。听说能做到4mil。但我没做过!而且国内PCB厂也没几家做得出来!
4、请楼下补充吧!呵呵

网友:
考虑电压因素主要是考虑爬电距离,就是线与线的间距方面的了。
线宽主要是考虑电流因素,但是一般只要不是电源板对于电流的要求来说线宽都不是很大的。

一般的考虑就是LS说的几点。另外,国内现在做手机4mil的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