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文件导入PADS2007无法生成BoardLine

楼主(2008-07-19):
请各位大大帮我分析分析:
       小弟在导入DXF文件到ADS2007生成BoardLine时候出现几个问题,一直没找到解决方法,请各位大大帮我分析分析。
       1.AUTOCAD2004里画的结构图形单位是Millimeters(毫米),但是将此DXF文件导入到pads2007时候却只能选择Miles(密尔),如果选择MM就提示错误,刚开始我怀疑PADS2007默认单位是MILES,所以我改成MM单位,但是依然不行。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还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吗?
       2.勉强用MILES单位导入DXF文件后,依然无法将2D-LINE线转成电路板边宽(BOARDLine),我已经将所有线段整合成一个整体了,用的是combine命令,请问具体应该怎么做?
      论坛里搜索过相关的帖子,但是照着做却没有成功,请问我错在哪里?哪里需要注意的,请知道的大大能教教我详细的流程吗?不知道问题描述的是否详细,如果有不明白的我补充,请了解这个的大大帮忙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了!

COMBINE命令是不行的!你要保证CAD图形就是一个封闭图形(多线段)。

附:在AUTOCAD中合并线段,用pedit 命令
PEDIT- M-选择线段- 合并(J) 可成一条多线段
导入PCB就是封闭图形了!

网友(2008-09-04):
引用 网友A:
COMBINE命令是不行的!你要保证CAD图形就是一个封闭图形(多线段)。

附:在AUTOCAD中合并线段,用pedit 命令
PEDIT- M-选择线段- 合并(J) 可成一条多线段
导入PCB就是封闭图形了!

正解.
CAD里畫完了邊界后,可以直接用鍵盤輸入PE命令.
然后跟据提示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回答得很正确,在CAD里面用PE命令合并多线段,然后倒入到PADS OK

网友(2011-08-25):
引用 网友A:
COMBINE命令是不行的!你要保证CAD图形就是一个封闭图形(多线段)。

附:在AUTOCAD中合并线段,用pedit ...

用你的方法确实是封闭的线段,但是在2007里无法转换成boardoutline,2005里可以

网友B:
二楼很对,我也摸索了很久,一定不能有重线

网友:
在CAD合并好以后,在看一下特性这个选项,看看有没有完全闭合,有的线虽然完全连在一起了,但是没有闭合,导入PADS里就不能转换成板框线。还有的是在CAD里把图形放大39.37倍保存为DXF格式,再从PADS里导入,右键选择BOARDLine,在全选外框,右键在弹出的菜单里就可以更改为BOARDLine。如果还不行,重新建立一个新文档,在里面重新画一个外框,再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即可。

网友:
呵呵 ,前天 我也是同样问题 。
   解决办法同上转回到CAD里面合并,就OK
     不过我问我师傅 ,他告诉我他一般都是自己沿着那个轨迹自己在PADS里面画得,我觉得这个办法 应该也可以,不知道哪位高手还有什么意见请指点

网友:
各位我最近遇到一個問題,
我的dxf導入pads時,選shape,
要將2d line轉成boardoutline,
出現 " you cannot convert an open 2D line into a close board outline",
是不是我的shape不是封閉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很对,我也摸索了很久,一定不能有重线

咱也从这条路上走过的,不可有重线~~~~

网友:
不能直接成封闭的图形,也不能直接转换borad line

网友(2012-11-16):
怎么才能确定是不是闭合的线?

网友:
看这个贴子:如何将AutoCAD板框完美导入PADS Layout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390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