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过孔的问题

楼主(2008-07-19):
不知道对于一般的信号线,大家的过孔DIAMETER和HOLE SIZE一般设置成多大,如果DIAMETER设置成25MIL,而HOLE SIZE设置成22MIL会不会有问题?yijiejue

网友:
DIAMETER和HOLE SIZE相差太小恐怕难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对于一般的信号线,大家的过孔DIAMETER和HOLE SIZE一般设置成多大,如果DIAMETER设置成25MIL,而HOLE SIZE设置成22MIL会不会有问题?

     一般我们要保持10mil的距离!

    你的设置是不合理的!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2009-05-01):
学习了,一直没注意。
初学者,应该注意了。

网友:
我记得Cadence教程里的PAD制作教程里有关于元件焊盘尺寸的规范
Hole size<40mil            的     DIAMETER=Hole size+12mil
40mil<Hole size<80mil   的     DIAMETER=Hole size+16mil
80mil<Hole size             的     DIAMETER=Hole size+20mil
孔径是成序列化的,<40mil的     按4mil递减,即36mil,32mil,28mil,24mil...........
                         >40mil的     按5mil递增。即40mil,45mil,50mil,55mil...........

我想这也应该适合过孔的规范吧。

网友(2010-04-05):
以前还真没注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