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简便的删除不想要的敷铜

楼主(2008-07-19):
由于敷铜的时候都是整体敷的,敷完之后铜层是一个整体,所有在删除不想要的小敷铜区域(非死铜,如图)时总是整体就删除了,我知道可以在敷铜前在不想敷铜的区域做一个route keepout可以,但是有没有其他简便的办法?
高手指教!

网友A:
Shape/delete island 试下

网友B:
在SHAPE可以画VOID。使用下面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pe/delete island 试下

那个不行,已经试过了。
发的时候写的不是死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HAPE可以画VOID。使用下面的命令。

和使用route keepout有区别吗?

网友:
变静态铜就能用 delete island 了

网友C:
Create pin voids
:一排pin或via一起时的Void 模式,共有两种方式:
Individually

建立各自独立的Pin Voids

In-line
建立相连在一起的Pin Voi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eate pin voids:一排pin或via一起时的Void 模式,共有两种方式:Individually:
建立各自独立的Pin Voids
In-line:
建立相连在一起的Pin Voids9424

哈哈,这位仁兄的回帖方式很特别啊!
这个我已经设过了,结果还是出现那个不连接的铜。
三楼的方法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sharp--manual void--一定能搞定

网友D:
很想知道为啥删除孤岛没有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想知道为啥删除孤岛没有用?

孤岛相当于一段没有连接任何网络的连线,当感应到交变的电磁场,可能会形成天线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孤岛相当于一段没有连接任何网络的连线,当感应到交变的电磁场,可能会形成天线效应!

我的意思是用Shape/delete island  为啥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