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两层板的设置

楼主(2008-07-19):
两层板以前都是用protel画的,在allegro中设置时,只保留了top、bottom层,layer type是conductor,结果有错误提示:No dielectric layer in layer stack,必须得保留介质层吗?请大侠们说说

网友:
当然了,如果没有中间的FR-4,那上下两层不是导通了啊。

楼主:
这里的热心人真多,谢谢了!这个介质层就相当于两层板的塑料板吧,在其上面是top层,下面是bottom层

网友:
yes.
互相学习么。

网友(2013-06-26):
    allegro中单面板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