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ads2007装不了?

楼主(2008-07-19):
如题,pads和WG都装不了,就是在选定了安装目录之后点 “NEXT”后就一直没有反应,下面显示:“Displaying release screen...”请大虾指教!

网友:
对,系统有问题,重装系统就可以

楼主:
就没有其他方法了?

网友:
是系统版本低吗,我的也装不了啊.也是一样的提示 ,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了,后来改装单机版就好了.

网友:
好可憐的孩子

网友(2010-04-01):
分享我的办法:
1.卸载原安装的PADS
2.不行的话,找开360里的软件管家\软件卸载,找到MENTOR.....,先正常途径卸载,不行的话直接粉碎掉。
PS:有时直接在WINDOWS卸载时会找不到MEN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