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中的RF PCB有什么用?

楼主(2008-07-20):
RF PCB好像是allegro中的高级功能,不知能不能用来设计射频的板载天线?
还有如需要几pF的电容或几uH的电感,不知能不能在板子上实现?

楼主:
再不顶就沉了,望高手点播一二!

另:Allegro除了可以让某组管脚对有相同的延时外,能不能让其具有相同的其他电学特性,比如阻抗?

网友:
The RF PCB Product option is available only with the Allegro PCB Design XL or the
Allegro PCB Design GXL product. RF PCB provides a fast and automated process for
creating RF board designs in the PCB Editor platform. You can get a strong capability for
RF board design using both the RF component-based scheme and the shape-based
method.

楼主:
感谢!
不知哪里可以找到更详细的说明或是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