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08-07-20):
小弟我是个protel新手
最近画一个电路图的时候发现电路图上有一个如下图的东西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显然不是一个元器件

网友:
这个元件在原理图还是在库里?在原理图里就是接不同的地。接地的画法有好几种!

网友:
直流-48V(+24V)电源回流

网友:
接地的定义        Answer: 在现代接地概念中、对于线路工程师来说,该术语的含义通常是‘线路电压的参考点’;对于系统设计师来说,它常常是机柜或机架;对电气工程师来说,它是绿色安全地线或接到大地的意思。一个比较通用的定义是“接地是电流返回其源的低阻抗通道”。注意要求是”低阻抗”和“通路”。

常见的接地符号
        Answer: PE,PGND,FG-保护地或机壳;BGND或DC-RETURN-直流-48V(+24V)电源(电池)回流;GND-工作地;DGND-数字地;AGND-模拟地;LGND-防雷保护地

合适的接地方式
        Answer:  接地有多种方式,有单点接地,多点接地以及混合类型的接地。而单点接地又分为串联单点接地和并联单点接地。一般来说,单点接地用于简单电路,不同功能模块之间接地区分,以及低频(f<1MHz)电子线路。当设计高频(f>10MHz)电路时就要采用多点接地了或者多层板(完整的地平面层)。

网友:
我把全文发上来了,你参考一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42-1-1.html

网友:
关于信号回流你可以参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4-1-1.html

楼主:
那么在protel里我该怎么画出这样的一个形式呢
中间的那个方框是怎么画出来的
要新建一个元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