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上的定位孔怎样处理?

楼主(2008-07-20):
有些器件上带有定位的管脚,就是不接任何部分,只起到定位、支撑作用的,这样的孔怎样做?画在封装上,提示会有多余的管脚,还是先不再封装上画?

网友:
把PIN NUMBER删除

楼主:
封装删除pin number后旁边出现一三角形标记,导入到ALLEGRO时,还是出现错误提示9 B, z7 Q2 `* X  S
是不是还要在原理图上加上pin以及pin number啊

楼主:
谢谢版主,可以了

网友:
    据说可以用画 outline 的方法 实现板子上的定位孔!

网友:
    用机械孔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