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如何方便的走圆弧形的线

楼主(2008-07-20):
如下图中,如何方便的在pads中 走下面的线, 在什么地方设置啊,   在PADS ROUTER中 用ADD ACCORDION  走出来的线是45度角的, 可以走成圆弧形的吗 ? 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我也找过

    好象没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2009-06-23):
    这个我也遇到过,还没解决,看其它贴说是设置ARC,但没起任何作用,走出来的还是45du,有没有高手解答下

网友:
    USE ARC in MITER就可以了!

网友:
    那是手动或半自动走的线吧? ALT+ R或ALT+A

网友:
    USE ARC in MITER就可以了!请问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
    ALT+ R或ALT+A,这个我也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我是这样用的,先把那条线走好,当然都是45度的角。然后再设走线为任意角度,用AA。走线时点右键ADD ARC,就可以画一个弧了,不过这个方法不快,也不太准,不知道哪位高手有好的方法,来分享一下。

网友:
    还是没有直接的办法呀

网友:
    我试过了,可以实现的在 OPTIONS-DESIGN-MITERS 选择ARC就可以了!

网友:
    接着楼上的步骤,然后在layout中,右键选中net,再ctrl+a就可以了,其实这个办法就在本论坛

网友:
    接着楼上的步骤,然后在layout中,右键选中net,再ctrl+a就可以了,其实这个办法就在本论坛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知道的也就这个方法,其它贴说的好像是设置ARC走出来的就是圆弧,搞得我郁闷N久,

网友(2019-10-17):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