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转到PADS2007里元件编号不对怎么处里

楼主(2008-07-20):
请问个位高手们,我用orcad9.2做的原理图转到pads2007里,元件编号就不对,比如ORCAD里的编号为C2,但到pads可能变成了C5。谢谢

网友:
问下你是怎么转的呢?

网友:
ORCAD里的标注有误

楼主:
ORCAD里我以从标过了,DRC也没有查出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