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8层板的板层大家一般怎么设置的?

楼主(2008-07-20):
    先前只画过2,4,6层板,
    现在想向8层板冲击,但不知板层该怎么设置,
所以在这里向大家请教啦!!!

网友:
    这个问题难度太高了。
一般8层板,2,5,7三层设为电地层,其它5层走线,感觉上最佳!
针对不同的设计,具体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一个走线层下面就有一个平面层.

    我和版主的理解比较接近。

网友:
    notebook 不是很多都用的8层板吗,请教一下他们就知道啦

网友:
    dafg

    top
    gnd
l3
    gnd
l5
l6
power
    bot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