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网表出错,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07-20):
Error: Line 1321 in file E:\项目文件\IPCAM\IPCAM_SCH\allegro/pstxnet.dat:
   Reference designators inconsistent in xprt and xnet files
 Detected in function: pstFindInstByOldPathName
Error: Line 1321 in file E:\项目文件\IPCAM\IPCAM_SCH\ALLEGRO/pstxnet.dat:
   Error loading the net list file
Detected in function: ddbLoadPstXFiles
#1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网友:
换个英文目录试下。

网友:
此問題﹐﹐我有遇到。
解決方法﹕  用EXCEL打開pstnet,找到所提到的那一行﹐也就找出了相應的那一個元件。然后在ORCAD中用一個新元件(自己新建或COPY一個其它位置的元件)來替換它。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