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钟线上高频滤波电容和电阻的选择

楼主(2008-07-20):
请教时钟线上高频滤波电容的选择:我本人手头上现在有块板主CPU时钟是60M的,还有2个PHY的时钟是25M,PHY还有接受时钟和发送时钟(可以是2.5M,25M和125M的,分别对应的速度是10M/100M/1000M的网络传输),我们做IEMI测试发现是125M,250M,375M,500M,675M几个点超标,明显是125M出了问题,CPU用的60M有源晶体,2个PHY公用一个25M的有源晶体,请问高手我在这里主要时钟线上该怎么样匹配电阻和电容(原来只是始端串接22,我试过33,50,100,330的电阻但是效果不是很好),主要的时钟线有CPU-60M,PHY-25M,PHY0-TXC,PHY0-RXC,PHY1-TXC,PHY1-RXC,电容的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呢?是f=1/2π*根号下LC的吗?电阻是要仿真得出的,有比较好的经验直吗?我是这样匹配的,时钟线两边有串接电阻,靠近晶体的电阻接电容,这样匹配合适吗?电阻电容直是怎么样的公式确定的呢?比如我想把125M的滤波掉,怎么样确定电容直呢,用哪个公式计算呢?还有电阻呢?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你讲的好乱,贴图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吧。原理图的对应部分就可以了,方便就把PCB部分的也贴上来。

楼主:
谢谢斑竹的热心回帖,贴图如下

谢谢斑竹的热心回帖,贴图如下:

楼主:
PHY的

2个PHY的发送和接受时钟

2个PHY公共的主时钟25M

:你用的一驱动多网络,比较不合适,可以考虑用一个时钟buffer,这样设计不能保证芯片接收端的信号质量,你可以提供PHY20M接受端的时钟信号。

×××××××××××××××××25M的电源滤波×××××××××××××××××

增加100n的试试,感觉你的时钟处理比较简单。你再测试一下3.3V的电源汶波,时钟芯片通常做派滤波,要不你更换一个25M的时钟晶振。

**************************************************************************************

楼主:
PCB上主要时钟线图片

2颗PHY,每个有主时钟,发送时钟,接受时钟,对应白色线:

PHY的主时钟25M,可以是CPU提供,也可以是25M的晶体提供:

CPU的主时钟60M的,串接的电阻是22的:

楼主:
还有个DDR的时钟每根的时钟是150M的

还有个DDR的时钟每根的时钟是150M的,串接的是22的电阻:

EMI测试的10M,100M,1000M结果如下:

请各位有空余时间的话 ,帮忙看下,分析下啊!!!!!谢谢!!!!!!

网友:
25M PHY时钟设计不是很好,可以考虑增加时钟buffer,现在的设计不能保证PHY端的信号质量,比如说上升沿的要求,可以提供测试波形!

网友:
过class A或者class B 的时钟,你让他们把25M包括进来,感觉你的25M就有问题。

你的25M时钟走线,在分叉处走的是直角,并且在分叉处没有端接电阻,要知道,如果走线一分叉,阻抗要不连续,引起的反射就较大:解决方法,你可以在PHY的25M接受端下拉RC端接。

CPU输出的25M时钟不要给PHY用,不能保证精度和jitter.

你还是先从25M下手。(125M只是你25M生成的,一般不会出问题,如果出问题,只能说明你在网口处的接地不是很好(EMI不到位))

网友:
×××××××××××××××××25M的电源滤波×××××××××××××××××
EDA365论坛
PCB论坛网站增加100n的试试,感觉你的时钟处理比较简单。你再测试一下3.3V的电源汶波,时钟芯片通常做派滤波,要不你更换一个25M的时钟晶振。. s0 s8 U: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高手的热心回帖!!!

非常感谢楼上的高手的热心回帖!!!请问这里提到的增加时钟buffer是怎么回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做呢?可以提供测试波形是什么呢?能说明白点吗?谢谢!!!:

这里说的加100N的上接地电容吗?具体的计算公式是用哪个呢?,谢谢!!!!!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高手的热心回帖!!!请问这里提到的增加时钟buffer是怎么回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做呢?可以提供测试波形是什么呢?能说明白点吗?谢谢!!!

uffer就是时钟驱动器的意思,可以是1驱动2路段意思

波形:你 要拿示波器测量PHY接受端的25M的信号质量,看看时候正常。

网友:
这里说的加100N的上接地电容吗:我是说需要增加一些高频电容 100nf(或者10nf)的意思,计算公式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但是经验值,可以考虑增加派形滤波,就是中间要串磁珠的设计,具体上网找。

网友:
正如楼主所说应该是千兆时钟线(125M)引起的.如果是25M导致,那么它的三阶和五阶应该都会有很明显的尖峰,但是没有:
class A 和class B 的其实扫面频率是30M。不包括25M

楼主:
4层PCB,1.TOP;2.VCC;3.GND;4.BOT

4层PCB,1.TOP;2.VCC;3.GND;4.BOT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帖!!!!

***正如楼主所说应该是千兆时钟线(125M)引起的.如果是25M导致,那么它的三阶和五阶应该都会有很明显的尖峰,但是没有.www.eda365.com
很遗憾的是: 千兆以太网的所有数据线都是点到点的连接,中间没有串阻.不然比较容易分析出.
不明白的是楼主为什么要那么绕线,CPU和PHY的距离这么近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
时钟线和其它线的间距太近,根本没把它当时钟线来处理.
楼主把千兆以太网的所有线布在同一层,这点比较好,但是不知道这些线的参考平面怎么样?***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帖!!
1.我们测试的10M,100M,1000M的都有问题,还都是一样的,就是125M的倍数。
2.千兆以太网的所有数据线都是点到点的连接,中间没有串阻.不然比较容易分析出,不知道比较容易分析出什么?CPU和PHY的距离比较远的。
3.上面提到的加时钟BUFFER的效果是不是一定比没有加的好呢?

网友:
上面提到的加时钟BUFFER的效果是不是一定比没有加的好呢?这个不一定,如果是1驱动2就可以不用。

125M出问题,但是125M是25M的3倍频,为什么不考虑25M出了问题,就是时钟那块出问题了,我在你的帖子里写的很清楚。

网友(2008-09-24):
建议增加EMI 相关器件 包括磁珠 压敏电阻等

网友(2008-10-26):
同意liqiangln的说法,应该是25M出的问题。
从NG的频点来分析,25M肯定是出问题了(225M over 0.7)。至于125M有没有出问题,不好判断。
25M的3、5倍频没出现,原因是他没有借助某一“天线”辐射出去而已。
在25M时钟上串磁珠,(时钟信号会恶化,前提是恶化的成度在时钟信号承受的范围内)
另:看不到你的机构件,进构件的不合理布局,会引起”天线“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