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板材的专题讨论

楼主(2008-07-21):
很希望大家可以在此发表一些各人的理解,如各种板材型号的介电常数,耐压值,做RF高频或高压低电流等不同场合选板的知识,

电路板基材主要有二大类:有机类基板材料和无机类基板材料,使用最多的是有机类基板材料。层数不同使用的PCB基材也不同,比如34层板要用预制复合材料,双面板则大多使用玻璃-环氧树脂材料。
无铅化电子组装过程中,由于温度升高,印刷电路板受热时发生弯曲的程度加大,故在SMT中要求尽量采用弯曲程度小的板材,如FR-4等类型的基板。由于基板受热后的胀缩应力对元件产生的影响,会造成电极剥离,降低可靠性,故选材时还应该注意材料膨胀系数,尤其在元件大于3.2×1.6mm时要特别注意。
表面组装技术中用PCB要求高导热性,优良耐热性(150℃,60min)和可焊性(260℃,10s),高铜箔粘合强度(1.5×104Pa以上)和抗弯强(25×104Pa),高导电率和小介电常数、好冲裁性(精度±0.02mm)及与清洗剂兼容性,另外要求外观光滑平整,不可出现翘曲、裂纹、伤痕及锈斑等。
印制电路板厚度有0.5mm0.7mm0.8mm1mm1.5mm1.6mm、1.8mm)、2.7mm、(3.0mm)、3.2mm4.0mm6.4mm,其中0.7mm1.5mm板厚的PCB用于带金手指双面板的设计,1.8mm3.0mm为非标尺寸。
印制电路板尺寸从生产角度考虑,最小单板不应小于250×200mm,一般理想尺寸为(250350mm×200×250mm),对于长边小于125mm或宽边小于100mmPCB采用拼板的方式。
表面组装技术对厚度为1.6mm基板弯曲量的规定为上翘曲≤0.5mm,下翘曲≤1.2mm。通常所允许的弯曲率在0.065%以下。

    很希望大家可以在此发表一些各人的理解,如各种板材型号的介电常数,耐压值,做RF高频或高压低电流等不同场合选板的知识,

楼主(2008-08-26):
    怎么都没什么人理会呢

    再发点
1.PCB基板的分类
    2.高频电路PCB基板的应用
    3.PCB基本培训教材(详细讲解PCB的材质及应用)

网友(2008-11-04):
    很不错!看了,谢谢,学习了!

网友(2009-02-09):
回复 楼主:
这些资料的下载要什么条件啊,我很需要这类资料啊

网友:
    目前各板材在1MHz频率下测得PTFE的介质常数为2.5为最好,而FR-4为4.7。PCB的耐压可用CTI表示,在IPC中将PCB所能经受的电压分为几个等级:
    I级:CTI大于等于600V
    II级:CTI在400V~600V
    III级:CTI在175V~400V(IIIa级)及100V~175V(IIIb级)

网友A:
    目前较常用的PCB材料是FR4,影响PCB性能的主要参数是:
    1、PCB的介电常数,FR4的介电参数大概是4.1~4.2;
    2、每层铜皮厚度,一般内层铜皮为1OZ,外层为HOZ,电镀后达1OZ,也有的供应商都做HOZ;
    3、多层的压板结构;

网友:
    同一规格的材料.不同厂家差别也比较大啊,

网友:
    很好很强大,,
好像太少了,,

网友:
    我需要,看一下资料

网友(2009-03-16):
最近正在寻找这方面的资料!ding

网友(2009-11-06):
楼主的东西很不错,谢谢了!!!

网友: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2010-01-04):
对PCB板材了解了一些,谢谢!!!

网友:
pcb受热的影响主要是高温条件下,板厚的膨胀造成过孔铜环的断裂,这一点在pcb应用过程中是致命的,所以研究pcb的膨胀一般侧重于关注Z轴(板厚)的膨胀系数。而长宽方向的膨胀主要是与铜或元器件的膨胀系数不同而造成翘曲的罪魁祸首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各位

网友(2010-07-04):
问个线宽线距的问题,在设计中线宽线距哪种会好一点?以下面两种为例:7mil线宽5mil线距 vs 6mil线宽/ 6mil线距

网友:
一般取6mil线宽/ 6mil线距好些

网友B(2011-10-12):
外层为HOZ  这个HOZ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2-08-02):
讲得不错,鼓掌。

网友:
支持大家多发一些技术性文章  多多学习

网友(2012-12-13):
看看 讲的怎么样  !!!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发点
    1.PCB基板的分类
2.高频电路PCB基板的应用

    资料很好,有帮助,谢谢!

网友:
    一般用FR4 或者FR1吧 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下来看看 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处

网友:
    对比下 如果可能的话 倒是希望能够再看看最新大型板厂的工艺 因为有些时候某些要求不能全套的 这个遇到过同为FR4绿油受不起热的问题 这种以前还真没有遇到过 看来应该再详细的制定更强化型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较常用的PCB材料是FR4,影响PCB性能的主要参数是:
1、PCB的介电常数,FR4的介电参数大概是4.1~4.2;
 ...

    想请问一下,HOZ和HOZ+电镀后1OZ优缺点分别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2013-01-19):
    PCB设计人员应该了解这些知识。

网友:
    板材这个东西一直没弄懂,都是遵照前辈经验,至于为什么选也不理解,今天小小知道点

网友(2013-07-12):
    十年前写的东西,依然有用,多了解

网友:
    关键是 我们 公司 一般都是 双面板!!!需要不到这么多!!

网友(2014-02-11):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2014-04-10):
    好老的帖子。。。。。

网友:
    很好的学习材料,受教了,谢谢

网友(2014-09-23):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2019-04-09):
    很不错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层为HOZ  这个HOZ是什么意思?

OZ:盎司。1oz铜厚为重量为28.35g铜箔均匀平铺1ft2英尺面积的厚度,34.3um,1.35milHOZ=1/2 OZ

网友(2021-06-07):
    学习了  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