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文件转换,急!

楼主(2008-07-21):
别人发了个产品的库文件过来,但是是2007版本的。
看到pads2007里面有个转换器可以使用2005的库,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在2005里面使用2007的库文件呢?斑竹的几个软件都要求阅读权限,不知道有没有好心人可以发一个?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2008-09-24):
open 2007 layer
add partlib to 2007
add all new parts to work.pcb
export work.pcb file to 2005 ascii file
import 2005.asc to pads2005layout
then edit part and svae to your 2005 LIB

网友:
boblin

add all new parts to work.pcb9  is not easy if the number of part is large!
还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应该可以的,把2007的PCB先转成2005能打开的,然后右键,另存!!

网友:
我就用2005的库文件,封装也在2005里做。
做好了改一下后缀名就可以用在2007上,要用回2005的时候,再把后缀名改回来

网友:
同理。

条条道路通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