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skill的align_sym怎么对齐元件

楼主(2008-07-21):
弹出了对话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操作....选择了元件之后OK就没反应了。

网友A:
1)在对话框选择好Direction,Alignment Point,Alignment Layer, Select Mode(Group)
2)选择你要对齐的元件。然后右键complete就可以了。

网友(2015-04-11):
引用 网友A:
1)在对话框选择好Direction,Alignment Point,Alignment Layer, Select Mode(Group)
2)选择你要对齐的元件 ...

请问这是哪个skill,能发个链接吗?版主的那个链接是没有方法选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