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原理图格点问题

楼主(2008-07-21):
请教各位大侠在orcad原理图中怎样改变显示格点和移动元件的格点?

网友:
在菜单中的option选项下的preference中设置。
格点就是元件管脚之间的格点数。是否依据格点挪动元件就是否选择 poniter snap to grid选项了。

楼主:
谢二楼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