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电路的75 OHMGND

楼主(2008-07-21):
网口电路的75 OHMGND是干什么的?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变压器有2个75 OHMGND,哪位知道解释解释?file:///e:/lan.jpg

楼主:
图片没贴上!

网友:
图看不太清楚

如果左边接网口的话 估计是高压地(形象名)  ,这地不能直接接GND。
我司一般使用耐高压电容连接到GND

网友:
应该是阻抗匹配吧,网口的标准设计。

楼主:
可以点一下图就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
这个下拉75欧姆+高压电容的设计叫bootsmith电路,是一个规范,主要的作用是高频滤波以及线路阻抗匹配。双绞线的线路匹配不是50欧姆,而是75欧姆。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过75欧姆电阻加高压电容好像还有个作用就是简单的防静电和防雷。

网友:
哪里有网卡接口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