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总是程序没有响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21):
我用allegro打开了一个版图,想挪动一些器件整体翻转,因为器件多,我分很多次进行,过程中也死了很多次。终于翻转完了,现在我想挪到合适在位置,可是哪怕是挪一个小电阻,都会程序没有响应,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licence过期了。

楼主:
我挪别的地方的多个器件都可以,就是挪刚才翻转过的部分器件没响应,这和licence有关系吗?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那就不知道原因了。
若是所有操作都慢,应该就是licence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知道原因了。
若是所有操作都慢,应该就是licence的问题

这个还有过期的呀
刚听说过,呵呵
反应慢可以重新启动一下,速度要快一点,也许是电脑不行了吧

楼主:
电脑是去年买的,重启了两次还是不行,我的内存是1G的,是不是内存太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有过期的呀
刚听说过,呵呵
反应慢可以重新启动一下,速度要快一点,也许是电脑不行了吧

哈哈。看起来你不用正版的。

网友:
重启,实在不行,卸载重装试试

网友:
那还不简单,你装了D版温都思还未授权ALG呗
想程序正常工作就要向我一样,向我看齐!
从网上下载温都思XP和ALG157,连盘都甭用刻,直接:\I386\WINNT32 /S:E:\I386 /TEMPDRIVE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