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 簡單的板是不是可以直接用LAYOUT就可以?

楼主(2008-07-21):
剛學pads2005,覺得依教程所講的先LOGIC,然后再LAYOUT,還要用ROUTER.
覺得太麻煩,如果是簡單的板是不是可以直接用LAYOUT就可以?
用ECO功能,做飛線?
哪位高手可以指點下下.
以前用protel 99se就經常直接lay線.不作原理圖及輸出netlist.

网友:
    用ECO功能就直接添加网络就走线了,不用再添加飞线了吧?添加飞线再走一次岂不太麻烦?

楼主:
    謝謝各位高人.
不想開新貼了,
    想再問下.做新的元件時,
夾板式的元件怎么做,就是TOP & BOTTOM層都有
SMT的PAD的元件.

网友:
    ECO里直接添加器件和网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高人.
不想開新貼了,
想再問下.做新的元件時,
    夾板式的元件怎么做,就是TOP & BOTTOM層都有
    SMT的PAD的元件.

做器件的时候T和B都做上焊盘就可以了。。。做金手指做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器件的时候T和B都做上焊盘就可以了。。。做金手指做太多了。。。

    但是T&B的PADS不是對稱的. 正好是錯開的怎么辦?
    還是跟金手指有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