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钻孔图的时候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我按照书上说的设置,选择输出的几项。
但是,弄出来的图没有过孔..还有一个自己做的插件也没有显示钻孔...
在Drill的时候的log对这些孔都是有统计的。
该怎么办啊??

网友:
出DRILL时这个是不是选择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
几种孔没有指定图例,所以没有显示...

网友:
没关系的

网友:
auto generate symbols就好了嘛
干嘛非要指定,要是想指定以后有类似的就需要查表
不过坛子里面已经有中兴的Figure图形表格了,可以参考

楼主:
我是自动生成的,只是之前没有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