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与DDR2端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21):
DDR与DDR2端接有什么区别?布局布线有什么不同?

网友:
你主要观察电平属性,如果是一样的,那么端接就是一样的,只是DDR2内部集成ODT,也就是VTT上拉端接,这样外部不需要做VTT匹配,但是有的时候,设计中不认为ODT好用,可以做外部的兼容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与DDR2端接有什么区别?布局布线有什么不同?

两者主要是端接内外的区别,DDR2以ODT的形式在IC内部实现端接(VTT就是端接电压)------ODT on die termination。
另外,DDR2有OCD---off chip driver,加强上下拉驱动控制功能

走线约束差不多了,主要是同组内信号长度要求严格,再者就是要考虑不同类型(数据,时钟,控制。。。)信号间的分组布线,严格控制串扰和等长。

网友(2008-09-24):
关键DDR2 速率为DDR 的2倍 布线比DDR 严格 ,DDR2 看电路设计OCD ODT 等功能是否使用 再看端节

网友(2011-09-01):
布局基本一样.

布线的话,因为DDR2的速率是DDR的一倍,所以对等长的误差要求更为严格.

同时,DDR2比DDR多了DQS差分线.DDR只有一根DQS.

网友:
拓扑结构不一样,DDR用菊花链状的,DDR2用T形拓扑,之前不知道DDR用菊花链的结构,看了一个大厂写的文档,上面必须用菊花链的结构,不知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