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加急!

楼主(2008-07-21):
我在改一个别人以前做的电路,现在在orcad里盖好原理图后,在allegro里导入网表的时候,以前没改过的部分元件不见了(也变成了新加入的元件,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可能是器件标号被改变了。

楼主:
    我是新手 刚刚接触这个软件 能不能讲详细一点啊 谢谢了

网友:
    比如原来某个器件叫U1,现在被命名成了U2,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再检查下netin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