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电源电路输出电流不够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用 LM317稳压管做了一个 220V交流变 3.8V直流的电路,
LM317 可以输出1.37V到37V的电压,输出1.5A的电流,可目前要带4支自锁开关和一个半导体红光指示器.自锁开关里面的LED和红光指示器确不亮!带不动.
输出电压是达到了,我感觉是电流不够(手上的万用表测不了1A以上的),请教一下该怎么办好呢

网友:
你的LED需要的电流是多少啊?
   你测下流过你的LED的电流就知道为什么不亮了!?

   小的LED   5V 电源串500欧一下的电阻可以亮

网友:
如果一定要让LM317输出更大电流,可以外接三极管扩流。
前提是需知道负载的额定电压与电流

网友:
如果自锁开关里有电磁线圈的话,启动是需要很大的电流。

网友:
要是没有必需用那个芯片,那你可以换个输出电流大的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