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板式的元件怎么做??

楼主(2008-07-22):
做新的元件時,
夾板式的元件怎么做,就是TOP & BOTTOM層都有
SMT的PAD的元件.

网友:
如果顶底层属于不同的pin,那么跟做金手指封装不是一样的嘛。
如果要做成顶底层pad是属于同一个PAD,那么就请看看建封装时pad的层设置。

楼主:
謝謝~
就是頂底層的pad不一樣.
如附圖的.
就象是golden finger的樣式.
可是我不會做. 要做在一個元件上,不然分成上下兩個在lay線時就容易出錯.
這個在protel 99很容易做到. 但初學PADS,有點摸不清.

楼主:
高手們請回一下.
謝謝了~

楼主:
在PAD stacks中設定TOP&BOTTOM,其它兩層全部設為0.
搞定了.
新上手,都得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