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ads2005数据库错误(fatal data base error 2015 ),如何修复

楼主(2008-07-22):
我在画图时碰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文件无法打开了,打开时会报fatal data base error 2015 ,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然后按确定后powerpcb就关闭了。有些错误可以通过导出和导入asc文件的方式解决,可这个错误根本不给你再打开文件的机会,该如何解决呢,急,哪位大侠现在还在线,请帮忙一下,谢谢!
我把出错的文件放在附件上了,哪位大大能帮我处理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我用pads2007打开了,没问题啊
lz pads2005的是吧?!
我导了个2005的asc文件给你,希望能帮上忙

[ Last edited by r_agreement at 2008-7-22 11:19 ]

网友:
    呵呵,昨天我也遇到这情况了,别人用SP1画的,我用SP2改都会出错.导了几次ASC还是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还是荒凉一梦给出的办法不错,用ROUTER打开,这时看到的板子数据是完整的,把在LAYOUT中看到丢失走线的地方再走一次,保存以后再用LAYOUT打开就OK啦!

网友:
    差分线没布好哦!导出个5.0格式给你,看看吧!

网友:
    看到了新的办法,学习下youyou的做法,回去试下。

网友(2009-08-05):
    为什么用Router打开到87%就不继续了呢?

网友(2010-12-04):
    mentor网站上有教修复的办法,但要有注册的人才能看到,如果错误严重只能发图让mentor的人帮忙修复了,太麻烦了.

网友(2011-01-12):
    没有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