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

楼主(2008-07-22):
ad6652芯片中有些管脚描述如下:
               active low data strobe when mode=1;
               active low read strobe when mode=0;
我接的mode=0,并且时序图中读的时候此管脚为低,写的时候此管脚为高,这个strobe要怎么翻译才好?
时序控制,每个信号不搞懂,程序不好写,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ad6652芯片中有些管脚描述如下:
               active low data strobe when mode=1;
               active low read strobe when mode=0;
我接的mode=0,并且时序图中读的时候此管脚为低,写的时候此管脚为高 ...

Strobe翻译为 选通 比较贴切

网友:
模式0时  低电平读选通    模式1时  低电平数据选通

同意楼上

网友(2008-09-08):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