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pture符号库有两种电源符号的差别

楼主(2008-07-22):
我是新手,谢谢各位高手指导。
Capture符号库有两种电源符号。一类是
CAPSYM库中提供的4种电源符号。它们仅是一种符号,在电路图中只表示连接的是一种电源,本身不具备电压值。但是这类电源符号具有全局(Global)相连的特点,即电路中具有相同名称的多个电源符号在电学上是相连的。另一类电源是SOURCE库中提供的。这些符号真正提供激励电源,通过设置可以给它们赋予一定的电压值。
我想请教SOURCE库中提供的激励电源有什么用途,在实际应用中是否也具有全局相连的功能。
还有库中提供的数字地,模拟地和大地,在实际中如何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谢谢各位高手指导。
Capture符号库有两种电源符号。一类是CAPSYM库中提供的4种电源符号。它们仅是一种符号,在电路图中只表示连接的是一种电源,本身不具备电压值。但是这类电源符号具有全局(Global)相 ...

前者可满足一般原理图设计,后者针对仿真

网友(2008-09-26):
有道理,受教了

网友(2014-12-03):
引用 网友A:
前者可满足一般原理图设计,后者针对仿真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