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xpedition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1.导入DXF文件的步骤. 我IMPORT\DXF,  CELL NAME指什么?点OK后什么都没有
2.Aseembly Items是起什么作用
3.为什么要NC DRILL和SILKSCREEN GENERATOR

网友:
assembly items是装配用的,比如上表贴机,
不用GENERATOR丝印无法生成,如同覆铜一样,如果你板子上的器件位置变了,
它们是不会跟着改变的,所以这几步要最后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