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帮我看看这个时序该怎么写(版主已答)

楼主(2008-07-22):
两幅图片是ad6652配置寄存器的读、写时序,版主帮我看看这个时序该怎么写,特别是write时序中wr和read时序中rd这两个信号怎么处理,它们不是在时钟的上升沿产生也不是在时钟的下降沿产生,到底要怎么写这个时序,以前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你说的rd与wr都是在cs有效情况下才有效的
    和cs信号同步就行吧

个人看法不一定对

网友:
    使用状态机描述吧

网友(2008-08-22):
    这个时序还是非常简单的。
    不要拿到时序就害怕,看看具体就明白了。
至于使不使用状态机,这个可以再议一下。
我说下我的理解,也是草草看了一下,有不对的地方请朋友们指正。

我只以读的时序来说明:时钟上升沿检测读写信号,发现读的时候,并同时cs信号为低(否则,没意义,但以前是高是低无所谓)令RDY信号为0,坚持TACC(根据要求)时间后置1,此时数据位置上的数据是要读出的数据。

网友:
    现在工作上几乎不碰这个了,晕

    不过以前做这种时序都用状态机来做的,效果不错

网友:
    这是本人以前写过的代码中的一段,已经应用到实践中去,给你做参考

    input CLK; //时钟
inout[7:0] FLASH_D; //数据线
    input[2:0] FLASH_A; //地址线
input FLASH_CS; //片选线
    input FLASH_WE; //写信号
    input FLASH_OE; //读信号
assign databuf_en = FLASH_CS | FLASH_OE ;
    assign FLASH_D[7:0] = (databuf_en == 1'b0) ? data_out[7:0] : {8{1'bz}} ;
always@(negedge FLASH_WE or negedge CLK  or negedge databuf_en)
begin

   if(!FLASH_WE)
         begin
         case(FLASH_A)
                        //写的状态,以下自己可以添加

        endcase

   end
    if(!databuf_en)
            begin
         case(FLASH_A)

               //读的状态,以下自己可以添加
        endcase
            end

end

网友(2009-04-26):
回复 网友A:
学习

网友(2009-07-09):
    读写都要在一个进程里处理,有优先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