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的路径设置问题````

楼主(2008-07-22):
Place→Manually  placment list项里的Components by refdes的库路径指向设置应该在哪设置  BZ帮下忙~~~~

网友:
主菜单:Setup/ user preferences....如下选项指定到你库的路径。

1. config_paths / devpath

2. design_paths / padpath

3. design_paths / psmpath

楼主:
额  这个设置过``symbols的库出来了````但是components by refdes的库还是没找到```````
5555 这个搞不好 后面布局啥也做不了了  我是刚接触这方面的新手哇~~~~~~

网友:
1。如你是用网表成功NETIN,那么Place→Manually  placment list项里的Components by refdes就包含你所NETIN进入的所有零件,
     你只要在零件位号前打勾就可调入所选零件。
2。如你只是想调入你库里面的零件(网表中没有包括,也就是没有位号的零件)
     那么Place→Manually   Advanced setings项里的 Library 前打勾。
     再回到  placment list中调用。

楼主:
自己库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 -!

你说的第一种具体应该如何应用啊

楼主:
难道这里的元件库要自己创建???

网友:
1.如你是新板,你库里面没有零件,那你NETIN一定不成功,肯定不能调出零件。自己新建零件库或者如2中得到。
2.如你手头有其他*.BRD。你可以打开这个*.BRD,
ile/export\libraries,   导出此板中的库(默认情况导出地点在你这个*.BRD
  所在位子)把导出的库COPY到你的库里面。这样就可调用跟这板有同一命名的零件库。

楼主:
用的15.5的```诶 还是弄不好 死活Components by refdes里没东西`````我是按照书上教程来弄的 元件库都是满的```我只有Symbols库里有东西~~~~直接影响到学后面的走线 布局  伤脑筋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这么热心为我解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