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制图步骤

楼主(2008-07-22):
protel99se制图步骤
首先要设计PCB原理图,设计原理图好后开始设计PCB图。
一般步骤如下:
1、载入网络表。Design--Load Nets
2、元件布局。
3、设置布线规则。Design--Rules
4、手工布线。
5、电路层定义。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
6、内电层分割。Design--Split Planes
7、补泪滴。Tools--Teardrops
8、覆铜。Place--Polygon Plane
9、执行设计规则检查。
在设计过程可以让99se自动布线,但不是太理想可以稍微改一下,就OK了

网友(2008-09-24):
新手...现在手里正好有这个软件..谢谢L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