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也不能使用自己定义的过孔,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22):
请教一个过孔的问题:
自己定义的过孔via24,via30都添加到design path中,在physical constrait 中add 到current via list中,但是布线时option里怎么也看不到添加的via24和via30,不知道哪里遗漏了,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搞定了.呵呵.

Setup-->constraints...-->Physical (lines/vias)rule set中的Set values...按钮Name栏输入via名Add之即可(注意顶上Constraint Set Name和Subclass)

网友:
谢谢,关键是括弧里的那一段文字。

网友: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我的问题是用不了自己做的盲埋孔,通孔可以用。
想按照搂主的方法去解决,可是无奈因版本不同差别有点大实现不了。
版本是16.01。
大家点拨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