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源和功放板做成同一PCB板上,电源地和功放地要怎么隔离好呢?

楼主(2008-07-22):
请问下电源和功放板做成同一PCB板上,电源地和功放地要怎么隔离好呢?

网友:
功放地通常是为了防止外界干扰而引起内部环路参数的不稳定,通常可以考虑单点接到工作地平面上。要保证整个器件的地先连接到一起,然后连接到工作地,要主要连线的宽度,要保证功率正常工作。

楼主:
又问音频地和电源地通常是什么隔离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问音频地和电源地通常是什么隔离呀?
    我也想了解 如何才能做的更好

网友:
    又问音频地和电源地通常是什么隔离呀?:

    音频地这个跟功放的地基本处理方式一直,其实就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点问题,在单点接地的地方也可以考虑加磁珠做高低频道隔离,最好预留2个空焊盘,作为预置电容的焊盘,通常一些回流地点问题也不能靠单点接地解决,所以在隔离区的隔离带上,均匀预留一些焊盘,焊上电容也是解决模拟电路回流路径过长的好办法。

楼主:
    如果,有配个图就好了,这样太抽象了。

网友:
    功放管的地单点接工作地?
    后级匹配和前几匹配分别接地?

网友:
    功放管的地单点接工作地?EDA365论坛
    配和前几匹配分别接地?PCB论坛这个

这个接地比较有研究,就是看你的抗干扰能力了,通常前级和后级是分开的,前级的系统可以看作是原来的系统,分开的原因,是不想前级的干扰传递到后级。

    但是还有个设计方式,就是把整个模块看作独立于系统之外的系统:就是提供一小块面积给输入输出的地来用,而这一块小面积地再与系统地单点接地。

看你怎么选择了。
这个

网友:
    我主要是防止后级大功率对前级和接收的干扰!
    攻放的前级匹配单独一块地接系统地,攻放管单独接系统地,后级输出的大功率及匹配单独地接系统地?
这样的话可以么?

再就是如果,你说的第二种方式:是否是我把攻放部分单独接地(前级、攻放、后级)然后接系统地,这样的话攻放可能会不受其他部分干扰,也不干扰其他部分。但是后级对前级的干扰怎样解决呢?

谢谢斑竹!

网友:
    这就是你做权衡的地方,你认为如果后级的信号是否能干扰的前级,就是前级对这个干扰信号的频率,电平有多大的抗干扰能力,如果很严重,就需要对输出进行隔离接地(磁珠),或是界系统的地的过孔接近输出的pin,让它先入系统地为先。
是个综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