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属性参数名

楼主(2008-07-22):
参数名

说明
ELECTRICAL_CONSTRAINT_SET
布线高速规则。在原理图上赋予,布线时将服从此规则。
NET_PHYSICAL_TYPE
布线工艺规则(网络)。在原理图上赋予,
布线时将服从此规则。
NET_SPACING_TYPE
布线工艺规则(网络)。在原理图上赋予,
布线时将服从此规则。
MIN_LINE_WIDTH
布线工艺规则(网络)。在原理图上赋予,
布线时将服从此规则。
MIN_NECK_WIDTH
布线工艺规则(网络)。在原理图上赋予,
布线时将服从此规则。
ROUTE_PRIORITY
布线优先级。数值小级别高。正整数
WEIGHT
布局权重。0100的整数。愈大则表示要求
其连线最短
FIXED
布局规则(网络)。在原理图上赋予,布局时将服从此规则。
MAX_VIA_COUNT
布线规则(网络)。在原理图上赋予,布线时将服从此规则。
NO_RIPUP
布线规则(网络)。在原理图上赋予,布线时将服从此规则。
NO_RAT
布线规则(网络)。在原理图上赋予,布线时将服从此规则。
NO_PIN_ESCAPE
布线规则(网络)。在原理图上赋予,布线时将服从此规则。可赋予位号、网络、管脚。
数值类布尔型。
NO_GLOSS
布线规则(网络)。在原理图上赋予,布线时将服从此规则。
BUS_NAME
总线名称。原理图工具自动加入
TS_ALLOWED
布线时T点设置。数值为PINS  ONLY  |PINS  & VIAS  ONLY|ANYWHERE|NO  Ts  AllOWED
MAX_BOND_LENGTH
只和APD设计有关。规定芯片压焊线允许的最大长度。
MIN_BOND_LENGTH
只和APD设计有关。规定芯片压焊线允许的最小长度。
MAX_BVIA_STAGGER
HDI工艺规则。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MIN_BVIA_STAGGER
HDI工艺规则。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MIN_BVIA_GAP
HDI工艺规则。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MAX_PARALLEL
高速规则(网络、Ecset)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DIFFERENTIAL_PAIR
差分线定义。在原理图上赋予差分对中每个线同一数值后,布线时将之作为一对差分线
来处理。
DIFFP_2ND_LENGTH

差分线对之间的最大许可间距。不能在原理图上指定
DIFFP_LENGTH_TOL

差分线对之间的最大长度差别。不能在原理图上指定
PROPAGATION_DELAY

高速规则(网络、Ecset)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

高速规则(网络、Ecset)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MAX_SUM_FXTALK

高速规则(网络、Ecset)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MAX_SUM_BXTALK

高速规则(网络、Ecset)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MAX_PEAK_FXTALK

高速规则(网络、Ecset)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MAX_PEAK_BXTALK

高速规则(网络、Ecset)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XTALK_ACTIVE_TIME

串扰仿真用(网络)。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XTALK_SENSITIVE_TIME

串扰仿真用(网络)。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XTALK_IGNORE_NETS

串扰仿真用(网络)。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MAX_UNDERSHOOT

高速规则(网络、Ecset)无法在原理图上加
MAX_OVERSHOOT

高速规则(网络、Ecset)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MAX_THERM_SHIFT

高速规则(网络、Ecset)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MAX_FIRST_SWITCH

高速规则(网络、Ecset)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MAX_FINAL_SETTLE

高速规则(网络、Ecset)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MAX_PROP_DELAY

高速规则(网络、Ecset)无法在原理图上加入
FIX_ALL

物理元件特性。不允许步线器对元件内部作任何交换

注意由于版本的问题,许多参数已没有用处,故上表中没有列出。还有,实际上比较好的是采用约束管理器来设置所有的电气
  许多设计师一般是采用直接在原理图上加注高速布线要求的文字说明以通知PCB设计人员注意这些要求。如果设计是用conceptHDL输入的,可以直接对网线加上相应的约束参数和其要求数值。这样设计流程变得流畅,而且可以通过设计同步检查来方便地检查布线是否满足了您的设计要求。下面就这些可以由CONCEPTHDL传入allegro的参数作一简单说明。

网友(2009-02-25):
    楼主真牛 不过一般记住常用的就好了!
    嘎嘎 英语牛牛的可以全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