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找封装的datasheet都怎么找啊?

楼主(2008-07-22):
我现在想找一个MiniPCI插槽封装的datasheet不知怎么找,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一般软件公司能提供.你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
或则设备公司也能提供,比如带miniPCI的网卡

楼主:
我用的allegro,在网上没找到数据,没办法做封装,请问怎样能找到?

网友:
确定型号后找厂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