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ayout 动态布线下问题

楼主(2008-07-22):
在layout 动态布线下问题:请看图,线随着鼠标拖到那里然后点单击,就变化,是不是在 动态布线会自动优化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说它是也行,不知道你你这样问的目的

楼主:
我想问是怎样在动态布线不让它自动优化,在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2009-05-14):
走到你认为可以的地方单击就行喽

网友:
建议用ROUTER走线
真的很不错
习惯了效率会高很多

在POWER  PCB里面你打开DRC按F3走线也可以

网友(2012-07-21):
引用 楼主:
我想问是怎样在动态布线不让它自动优化,在哪里可以设置

同问。 觉得动态走线即可。自动优化往往会把设计意图给打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