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PCB中复制元件的标号和数值

楼主(2008-07-22):
allegro中复制添加了个新的元件,能不能修改这个元件的标号,还是要到原理图中添加后重新导网标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建议在线路里修改再导入。

楼主:
谢谢啊!这么说PCB里的复制功能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应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这么说PCB里的复制功能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应用了。

当然有了,比如说一个板中有两块电路类似或一样,则可布完其中一个后复制,然后把复制后的元件替换,很方便的,不用重复布线

网友:
复制后元件替换,,怎么替换?---------请说解
谢谢

楼主:
是啊,怎么替换呢?

网友:
替换的方法:
place--swap--components
然后点击要替换的元件和被替换的元件即可

网友:
建议重新netin

网友(2010-11-12):
在PADS时出错,提示找不到原件封装,在没有加入参数值时的ASC文件可以正常导入到PADS中,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0402C-MI,4.7UF >
C1               0402C-MI,4.7UF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0402C-MI,0.1UF >
C10              0402C-MI,0.1UF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0402C-MI,0.1UF >
C11              0402C-MI,0.1UF,NC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0402C-MI,4.7UF >
C12              0402C-MI,4.7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