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ke路径设置在哪

楼主(2008-07-22):
在公司装allegro,STROKE可以直用,回家装了下,好像stroke路径不对,打开tool--->utilities--->stroke editor里面看不到系统带的几个快捷命令,在C:\cadence\SPB_15.5.1\share\pcb\text也能找到这个命令,在stroke editor里也能打开看到,可是关掉不能使用,再打开stroke editor又看不到了,怀疑stroke也要设置路径,可是找不到,现在还有没有在线的高手了,还看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我的环境变量设置错了,在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HOME变量值原来设置到E盘的文件夹了,改成C:\Cadence\SPB_15.5.1就好了

网友(2009-04-18):
前几天也摸索了大半天,设置一下本地环境变量就可以,另外保持不变的话,把STROKE设置文件拷到系统设置路径也行.另外请教路过的各位大侠高手怎么把ALLEGRO STROKE设置得跟WG一致方便用,ALLEGRO15.2多设置两下,特别是类似WG的那4个放大\缩小\中心放大\全局显示STROKE,就提示MAX.......整个都动弹不得跟死机一样???

网友(2010-04-12):
STROKE是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要好好学习哦

网友(2013-03-15):
    在问一下15.7的有谁知道怎么整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