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异型元件焊盘的制作

楼主(2008-07-23):
请问 allegro的异型元件焊盘的制作.如按键的焊盘

网友:
坛子里不是有讲了吗
复杂的只要你用AutoCAD可以做得出来的,都可以做好后另存为DXF文档,导入到Allegro中
另存为Shape,制作焊盘是添加到里面不就是了吗!
请以后发帖了搜索搜索坛子里面的已有的资料,免得已经回答过的又的再次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