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网格对齐啊?

楼主(2008-07-23):
看图中,我把网格设置为引脚的间距,但是引脚没有和网格对齐,如何才能使他们对齐啊?

楼主:
如何扇出BGA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扇出BGA啊?

网友:
1:网格显示地点跟你目前这个BRD原点有关,达不到你说的这种现象很正常。如你要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你可以更改BRD原点,也可以移动零件。
2:route/fanout by pick

楼主:
难道不能用格点设置里面的offset来实现吗?

楼主:
可是我的器件已经放好了噢,不想再移动器件了,牵一发而动全身!

网友:
有个办法,把原点移动你器件的其中一个pin上,不就好了。哈哈

楼主:
楼上的方法不可取,因为我的原点根本移不到那边,
治标不治本

楼主:
各位帮忙啊,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各位帮忙啊,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
原点是可以移到任何地方的。可能你的图纸尺寸太小,改大后在设置下原点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