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08-07-23):
阅读原理图如何鉴别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
哪些元器件适用开关电源、线性电源
看了一些资料,还是搞不清楚,希望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08-09-07):
我也只是有个初步的认识:所谓线性电源,它的产品性能相对于开关电源比较恒定,易于设计,但低效率,难于实现小体积,两种电源的区别在于分别使用图中的Q1的方式不同,线性电源是单靠Q1的导通来实现输出,这样的话由于Q1(晶体管)上比较严重的导通损耗在所以效率低下来了,接着散热问题也出来了,需在体积的散热器,而开关电源则是通过快速通断的开关管(常用的是MOS管)来实现输出(因为它的开关速度非常的迅速),不存在那么严重的导通损耗,只是需处理的开关损耗,也不需较大的散热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图中的Vdc,线性电源使用的是笨重的工频变压器,而开关电源则使用的是不巧的开关变压器,两者之间无论体积重量都显示出开关电源的优越性。

注:图中是线性电源基本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