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OWERPCB文件转换成Allegro格式

楼主(2008-07-23):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将pads LAYOUT软件绘制的PCB文件转换成allegro格式PCB文件?

网友:
以前讨论过,自己搜一下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

在Allegro专区找到了答案, PADS2005版本只能导出ASCII V3.0以上的格式,导出V3.0格式的asc文件, Allegro软件是否支持???
PowerPCBallegro格式转换步骤
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1
、首先建立一个allegro的工作目录。此目录放在psd_date下,如:f/cadence/psd_date/work
、在PowerPCB中输出低于3.0版本的。asc文件。具体操作:file/expor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1”

中建好的输出的文件路径及文件名,确定后弹出ASCoutput对话框。按下select 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all
按钮,在format处选择版本,ok
、用cadence里的pads translator程序转换文件格式。开始/程序/candence psd / allegro
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utilities/pads translator
,运行后会弹出对话窗口,在相应位置填入输入、输出文件路径按下o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