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out 2007 覆铜问题请教!!急啊!

楼主(2008-07-23):
pads 新手,请教已个问题:

我在pdas layout 对网络GND中覆铜后为什么GND的网络飞线还是存在啊??网络必须用导线连接后才能才不显示!郁闷啊!
请高手来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
在display color中把connecter 设为跟 background一样,不知行不行?

楼主:
那样只是隐藏了,实际上飞线还是存在的!是不是有些地方没有设置好啊?我用同样的方法在其它pcb中覆铜,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以前讨论过好多次,这论坛里收一下吧!!

楼主:
我找了好久了都没有找到啊!请问 tianhao 你知道怎么做吗?或者告诉我地址也可以啊!谢谢了!这个问题卡住我这块板子块两天了!不敢发出去做啊!怕出问题!急需啊!谢谢!

网友A:
你的连接网络GND的铺铜是不是分开的啊,不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连接网络GND的铺铜是不是分开的啊,不是连在一起的

????
什么意思??不明白?能否说的明白一点?我就是对整版的GND网络进行灌铜的啊!但是网络线始终存在!